关于热处理

楼主(2018-01-06):
出图的时候,每每在技术要求栏填写时心里总有一点虚。虚是因为热处理的要求。比如一根45材料的轴,看应用情况写上:整体调质处理,然后写上手册上查来的布氏硬度范围。还有关于淬火硬度及深度,都是以前翻手册得来的,没有经过实际的实验观测。请问一下社区的朋友,你们是怎么处理和看待的。

网友:
我以前拿一个淬火的和没淬火的零件对磕,就有感性认识了。

网友:
除了表面热处理和渗层热处理要加注表面和深度以及芯部硬度外,其余直接标上硬度就可以。

网友:
一般图纸都只是要求零件的淬火硬度HRC多少至多少,淬火深度都没有人会去强调的

网友:
车间见到的图纸只有硬度标注,没有具体的热处理过程

网友:
我这边零件要求不是很严格,所以标注硬度值的范围就行了

网友:
我出的图比较薄,一般只写硬度就好了

网友:
一般的零件,有个硬度就行了。

之前做个一个东风的小销子,要求渗碳淬火,有层深要求,
一般做出来,做样块,用维氏硬度计,测几个点,然后做个曲线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会参考典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