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6082 T4-T6的热处理

楼主(2018-01-06):
想问下,铝合金6082 从T4 ,到T6,一般怎么做热处理。

听同事说是 做人工时效,170-180度保温 8H, 然后冷却状态自然时效就行。总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
请问T4,T6表示什么含义?

网友:
温度需要查一下。。过程没毛病。

网友A:
T4:固溶热处理后自然时效至基本稳定的状态。适用于固溶热处理后,不再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性能极限)的产品。
T5:由高温成型过程冷却,然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适用于由高温成型过程冷却后,不经过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性能极限),予以人工时效的产品。
T6:固溶热处理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适用于固溶热处理后,不在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性能极限)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T4:固溶热处理后自然时效至基本稳定的状态。适用于固溶热处理后,不再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 ...

学习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