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8-01-06):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看帖子
       一个直径1米的铁盘 厚度1.5公分     分5个工作位   精度不高  1公分之内      圆盘1分钟转2圈     一个工位停的时间自定义 时间继电器    怎么控制

      从1工位到 2工位 1-2秒都行    越快越好  圆盘加工件重量200kg    动力用130的步进电机  24n      外加减速箱20速比   圆盘加轴和压力轴承 再和减速箱链接  移位时间越短惯性越大  用断电电磁刹车 能防止惯性吗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程序中应该设计脉冲加减速曲线,另外需要闭环检测(使用闭环步进电机或者到位传感器)以防丢步误差累积。另外考虑是不是可以用分割器替代步进电机呢?

网友(点评):
分割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程序中应该设计脉冲加减速曲线,另外需要闭环检测(使用闭环步进电机或者到位传感器)以防丢步 ...

非常感谢   改用凸轮分割器    节省时间

网友(点评):
凸轮分割器贵啊

网友:
规格大一号的凸轮分割器搞定就是

网友(点评):
精度不高,还是喜欢用伺服加盘式行星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