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圆机或卷圆机求解答

楼主(2018-01-06):
如图   ,请问这种型材提前铆压好螺钉后再卷圆机卷圆  可以吗  型材截面尺寸约50*50mm  截面类似C型

网友:
这样的话夹具做作成本非常高。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不建议这样,铆接本身是金属变形结合得原理,结固后再卷圆会影响两者之间得紧固

网友:
应该先弯后铆吧?变形后铆钉容易松的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建议是先弯曲,在焊接

网友(2021-07-09):
一般情况下是先滚圆厚在焊接 ,不知道您为什么想先焊接呢  是怕不好找位置还是什么原因呢  ,要是怕不好找位置,可以在滚圆前做好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