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三十四)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8-01-07):
丝杠螺母
             滚珠丝杠螺母副(简称滚珠丝杆副)是回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换的理想传动装置,它的结构特点是具有螺旋槽的丝杠螺母间装有滚珠(作为中间传动元件),以减少摩擦。如图2-13所示为滚珠丝杠副的结构,其工作原理是:在丝杠和螺母上加工有弧形螺旋槽,当把它们套装在一起时可形成螺旋滚道,并且滚道内填满滚珠,当丝杠相对于螺母做旋转运动吋,两者间发生轴向位移.而滚珠则可沿着滚道滚动.减少摩擦阻力.滚珠在丝杠上滚过数圈后,通过回程引导装置(回珠器).逐个滚回到丝杠和螺母之间.构成一个闭合的回路管道。

设备:双主轴车削中心,有条件可以增加自动上料机来提高工作效率
图纸:

加工工艺:

OP10与OP20同时在双主轴机床上加工,减少了二次上机床的时间,增加了工作效率,但是对机床的对接精度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A:
我曾经的单位还研究做来着,结果仿制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的单位还研究做来着,结果仿制不成功

可以做的,有设备就行,双主轴车削中心最好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没有专用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做的,有设备就行,双主轴车削中心最好

当时仿韩国的设备,那个单价要500元,大概200mm长不到。

网友B:
楼主请问你这个每周分享是自己编写的还是哪本书上的?感觉很不错

网友:
不错啊,长见识

网友C:
原来丝杠得滚珠螺母是车床加工出来得啊,我一直以为是滚压轧制出来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你这个每周分享是自己编写的还是哪本书上的?感觉很不错

大家看看就好,了解就行,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丝杠得滚珠螺母是车床加工出来得啊,我一直以为是滚压轧制出来得

准确的说是带铣削功能的车削中心加工的

网友(点评):
那就是车铣复合了^_^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说的,严格意义上车铣复合和车削中心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网友:
螺母座滚珠轨道应该还需要磨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