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手动变速箱

楼主(2018-01-07):
现在想在一个工程车辆上选择一个手动变速箱,因此想了解一下,手动变速箱在选型的时候要注重什么参数。要注意什么

网友:
载荷、速比、精度的匹配是关键

网友A:
在试驾出发之前,先根据右脚踩油门和刹车的距离以及手与方向盘的距离调整座椅至合适位置,因为这个姿势就是平常开车时长时间保持的姿势。坐好之后用很自然的状态去够挡杆,如果右手很轻松就可以摸到挡杆且胳膊不会觉得难受,那么说明这个挡杆的人机工程学设计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试驾出发之前,先根据右脚踩油门和刹车的距离以及手与方向盘的距离调整座椅至合适位置,因为这个姿势就是 ...

大师有有关车辆人机方面的资料吗,分享一下呗,在做车的过程中我也好注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