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的急停问题

楼主(2018-01-07):
想在气路上加上急停功能,即紧急情况下按下急停按钮,气缸缩回,这种如何实现,因为我理解的急停按钮是直接断开,这样的话怎么实现让气缸缩回呢,用的气缸是普通气缸,谢谢

网友A:
直接在气路上弄就行了,断电缩回,不过急停开关不一定是电路断开的,可以在程序上设置

网友B:
按急停-->电磁阀换向供气-->气缸缩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气路上弄就行了,断电缩回,不过急停开关不一定是电路断开的,可以在程序上设置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急停-->电磁阀换向供气-->气缸缩回

谢了

网友:
用一个单控的换向阀就可以。断电——电磁阀复位——气缸复位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拍急停就断电?如果气也断了呢,电磁阀复位?

网友(点评):
第一点,程序上可以写;第二点,你设备配了压缩机?断电后压缩机停了然后气断了?如果是接的厂房里,设备断电不影响供气;第三点单控电磁阀复位是因为里面的弹簧,所以即使断气了,电控电磁阀也会复位。

网友:
气缸通过电磁阀由PLC程序控制,既能够满足你所说得方法

网友:
气路急停要根据具体情况设计,拍下急停后气缸收回不一定是最妥当的处理方式,也要考虑是否需要急停后断气并排气的设计,或者使用三位五通阀时气缸停止在当前位置。

网友:
急停的时候负载正处于什么状态,也可能什么状态都有。

网友:
楼上的回复想当然了吧,楼主有说清拍急停是断电还是断气了吗
按他文字上理解在断气的话你们这些控制电磁阀的方法都没有用

当然楼主自己没把问题表述清楚

网友:
一般情况下,6楼的方法就可以了。特殊工况那就先说工况

网友:
用单电控电磁阀就行了

网友:
3位5通中封阀,3位5通中压阀,3位5通中卸阀,

网友:
好好看下电磁阀的说明,什么样的工况选什么样的电磁阀。断电后气缸缩回用单线圈电磁阀。断气后气缸缩回用单向气缸。只拍急停不断电断气用控制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