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求助

楼主(2018-01-07):
要求对钻两个小孔设计夹具,发现Z轴旋转的自由度很难限制,因此向大神请教

网友A:
孔最后做,做个带键的轴,插入键孔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最后做,做个带键的轴,插入键孔定位。

能否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最后做,做个带键的轴,插入键孔定位。

好点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点?

这位的意思应该是这个工件不是中间有个带键槽的孔吗,可以拿来做Z轴固定,相当于你家具上做一个带键的轴,插入你这个工件中间那个孔

网友:
没看到孔在工件位置要求,上面说的键来控制旋转可以,但是,要键的位置一至就有点要求高了,到时有加工孔有键在,工件装卸麻烦。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用外圆槽,或者平面一个凸台,等做固定点

网友:
我都不知道你中间轴孔是如何加工的,你在加工轴孔的时候(考虑装夹,别挡住小孔。),把两个小孔打点。然后上普通钻床就可以加工了,精度高的就上小立加之类的数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