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机械结构

楼主(2018-01-07):
我想用齿形带来带动其他物体做上下运动,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其他物体”螺钉固定到带上。^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物体”螺钉固定到带上。^_^

那样会不会把齿形带扯坏呢?我要带动的东西不算太轻

网友(点评):
所以这不是什么好办法,^_^

网友B:
齿形带是什么,LZ这问的业余,同步带吗?

电机+同步带带动100Kg物体上下运动没有问题,关键看你的空间布局

网友C:
不算太轻是多重?给个准确的数据比较好。

网友:
楼主的问题好模糊,那我就告诉你 ,上下运动 非常方便,机构简单 成本低廉 加工和组装非常方便,就我告诉你的吧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伺服+丝杆或者无精度用电机+链条链轮.

网友:
没有图吗?建议配图配数据,运动幅度也说清楚。

网友:
这看你具体运动数据,其时是可以做的,用带驱动上下运动,电机必须有抱闸

网友E:
齿轮齿条咯+导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形带是什么,LZ这问的业余,同步带吗?

电机+同步带带动100Kg物体上下运动没有问题,关键看你的空间布 ...

额,就是同步齿形带,重物大概1kg左右的重量吧,上下运动大概400mm的距离左右

网友(点评):
这个简单啊,就是你没经验,无从下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算太轻是多重?给个准确的数据比较好。

嗯,大概是1kg左右的重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伺服+丝杆或者无精度用电机+链条链轮.

因为要做的东西有尺寸限制,而且技术有限,太过精密的东西无法造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齿条咯+导轨+电机

我考虑考虑好吧,主要是齿轮齿条的限制对于我们来说有点多

网友:
1000g,同步带宽点,直接粘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就是同步齿形带,重物大概1kg左右的重量吧,上下运动大概400mm的距离左右

确实没经验啊...所以来这里找找大佬看看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齿轮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