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这个图怎么画?

楼主(2018-01-08):
还望大神们指导!

网友A:
中间那是缠绕的电线圈?

网友(点评):
中间是割的豁口

网友:
可以用包覆。

楼主:
螺旋槽头部怎么处理?

网友B:
摩托车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托车发动机?

扭转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是缠绕的电线圈?

扭转弹簧

网友C:
螺旋扫描去除材料之后修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扫描去除材料之后修尾

关键是自己画不了,还请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自己画不了,还请指导

网友:
可以先建一条螺旋线,然后扫描切除,再画头部

网友:
多看教程

网友:
摸索摸索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