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珠铜套的固定方法

楼主(2018-01-08):
像这种铜套一般怎么固定呢?

网友:
这叫轴套,用螺丝压住或用卡簧。

网友:
用轴承行业的专用设备固定。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安装在孔里面,两端用孔挡圈固定吧

网友:
这个铜套是不要固定的,它外面还有一个配合精密的轴承套。只要固定外面的轴承套就可以了。它有一定的行程范围的,行程和这个零件的长度有关的。非标设计很常用的。特别是磨具的导向固定柱。

网友:
轴向做卡簧定位即可

网友:
这个铜套多少钱,为什么市面上很贵

网友:
貌似从外面压铆了一圈。

网友:
有点类似直线轴承。

网友:
应该两端有固定旋转装置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