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哨连接件在拧紧后容易翘起怎么解决

楼主(2018-01-08):
口哨连接件比较美观,适合设备上用,但是在拧紧后容易翘起,同事说拿锤子敲下去,可是这样就容易松动,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最好从设计源头上解决

网友A:
相比哨子,我还是喜欢弹性扣件,连接要比哨子紧固,不过哨子既能拆卸又能调节,这应该是铝型材连接件里除铝角外唯一的一种了吧

网友(点评):
弹性扣件是采用的是型材上的铝制丝牙,强度恐怕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哨子,我还是喜欢弹性扣件,连接要比哨子紧固,不过哨子既能拆卸又能调节,这应该是铝型材连接件里除铝 ...

弹性扣件有图么,但哨子安装容易翘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性扣件有图么,但哨子安装容易翘
图片显示不出来,你直接淘宝搜吧

网友:
加工不到位

网友(点评):
加工不到位?你是指孔距还是什么别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