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零件名称能用点吗?

楼主(2018-01-08):
      creo 软件怎么才能在零件名称里添加点啊? 以前的零件 都是有点的, 现在 加上点不能保存, 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KZ02.00.01-08 这个零件名称怎么能在CREO 中实现啊?

网友A:
点换成-不行吗?别转牛角尖啊。。。

网友:
是不是你输入法的问题,切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名字是否跟图号一致呢?
我的猜测,零件名称为批量改名来的,名称改成了和图号一致。

网友:
我也发现不允许使用“.”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换成-不行吗?别转牛角尖啊。。。

嗯 您说的有道理。。

网友:
SolidWorks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 大侠回复,以前就是SW,现在领导让用CREO ,所以有点忙, 不过基本解决了,就是零件号不能带点,图纸是可以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