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生产方案,我们只做解决方案的搬运工

楼主(2018-01-08):
难题一:控制臂加工方案
具体要求:如下图控制臂此处的加工
思维启迪
A : 车加工。
B : 做一个成形铣刀,分几刀切出来。
C : 直接在加工中心上做。
D : 直接在车床上干,效率不用说。再大的控制臂也就2分钟一个,是加工中心的好几倍。
难题二:内齿环加工方案
具体要求:齿型是拉刀拉的,要求保证齿面跟外圆内孔的同轴。
思维启迪
A : 平磨,复合拉刀,外磨,双端面磨
B : 内孔与两平面一起加工即可。
C : 采用反向双锥,涨住内孔两端,可以选择外圆及两端面一道加工下来(需要设备允许)
D : 外圆磨,内齿线慢线切
难题三:监测内孔的垂直度方案
具体要求:FC-0208粉末冶金
思维启迪
A : 用三坐标进行监测。
B : 先用专用量具,首件用三坐标验证即可。实际上将零件的内切圆上各点轮廓形状及形成的圆柱的位置公差全部反映出来!
C : 抓些测量数据,用心轴定内孔,测端面跳动。做小锥度消除芯轴间隙,通过与CMM对比结果找出大致偏差。

网友:
第一张图的 质心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学习学习,不是太懂

网友:
标注风格少见。

网友:
车床也可以使用成型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