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小车架体采用铝合金材料焊接是否合适

楼主(2018-01-08):
履带小车架体,架体内部安装驱动和控制部分重量约为50kg,此外还需承载80kg的重物,架体采用6061铝合金矩形管(40*30*3)焊接。
现在问题是:焊缝强度等力学性能怎么样,相对于碳钢的焊接架体来讲,架体的承载能力和抗冲击能力怎样(之前铝合金材料用的较少,对这方面了解是比较少)

网友A:
铝型材焊的牢固么?价格也会很贵吧?

网友B:
承载能力可以达到要求,抗冲击能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焊的牢固么?价格也会很贵吧?

先不考虑费用的,但焊接性能怎么样?

网友(点评):
焊接困难,普通的焊接方式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承载能力可以达到要求,抗冲击能力不行。

在框架和内部增加支撑来提高抗冲击能力是否合适

网友C:
焊是能焊,6061感觉有点悬,跟碳钢没法比啊
试试70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是能焊,6061感觉有点悬,跟碳钢没法比啊
试试7075?

7075焊接难度比较大,不知一般厂家能否焊接啊

网友(点评):
焊接性能不好吧。 飞机上的7075T7351做的零件一点不许焊

网友(点评):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用普通的方管,薄的承载能力都很强

网友:
强度没问题,但如果载荷大的话,刚度肯定不行,可能用一段时间就变形了

网友:
碳钢吧,厚一点,大一点的管子

网友:
没问题,放心干,6061焊接性还不错。

网友(点评):
一般的工厂内焊接有没有问题啊,焊接时还需要特殊处理吗

网友(点评):
气保焊可以

网友:
6061-t6的足以,看看那些自行车就知道了。力学性能主要还是要看设计以及受力点 这个需要你自己分析

网友(点评):
自行车那个管不是标准的,是特殊工艺制作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种材料对焊接工艺要求高吗,一般的工厂能否焊接好啊

网友:
铝焊接难度比铜、铁大。焊接后强度、可靠性不好。要考虑寿命。

网友:
铝材焊接性能不好,如果单纯是考虑重量的话可以将钢材轻量化设计

网友(点评):
嗯,为了减轻架体重量才考虑的用铝合金材料替代原来的钢材,从上述的讨论来看,替换后架体的焊接工艺和结构稳定性都不如之前了

网友:
做承载结构,一般的铝型材不如钢型材。你对比一下应力和变形就知道了。

网友:
铝合金焊接是一个很成熟的工艺只要找对合适的加工单位这个不是问题,结构设计合理完全可以达到承重50KG的要求。

网友(点评):
架体图出来再让加工单位那边给看看

网友:
发张图片给你参考下,不锈钢接头加铝合金管,强度OK的。

网友(点评):
管接头在你的这个上面挺合适的,我这个不敢用接头连接件,履带底盘要求能够在不平路面行走和爬楼梯

网友:
现在地铁有许多框架就是6062-T6铝合金型材,只要进行分析结构满足你的设计要求,就没问题。6061的焊接性能还不错,MIG焊只要做的好就没问题。焊接要求的难度肯定是比碳钢高的,成本也相应的高。只要花钱,一切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好,先对架体结构设计分析下用6061干一台试试看看

网友:
既然要焊接为啥要用铝管?
50kg的自重的话也不差那点钢管的重量了啊。

网友:
铝合金焊接够呛,有冲击载荷的话很快就变形了。

网友(点评):
担心过几次不平整的路后,出现架体扭曲或者焊缝开裂的问题就大了

网友:
铝的刚性太差了

网友:
碳钢,经济实惠。还能满足要求,你要觉得不好看,可以表面处理。你没接触过铝焊,你是不知道价格的!贵的要命!焊接技术好的人还不多。

网友:
要真想实现,我感觉普通焊接有难度,是有打算焊个样品试试吗?

网友(点评):
主要考虑架体的重量,现有版本架体是碳钢焊接的,现在考虑用铝合金的材料,对这种材料的焊接工艺还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