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加直齿减速机做动力输出,怎么做锁定?

楼主(2018-01-08):
不想用抱闸电机的方式,想通过把齿轮给锁死。不知道怎样的方式锁的会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步进或饲服就简单了,电机直接定位锁死。

网友:
机械定位,开好定位槽,运动到位后,气缸或者什么的顶死。

网友:
驻车档棘轮

网友:
步进断电自锁,或者机械限位锁定,或者电磁铁 或者气动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