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题:怎样填写标题栏项目

楼主(2018-01-08):
初学者问题:怎样填写标题栏项目

在--编辑特性字段-iProperty中输入吗?好像找不完全。那个单位名称、图纸名称在哪里输入?

网友:
陈教授的回帖不是很懂呢!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就是没法填写完全了。

那干脆就用文本工具直接写文字算了。这样也可以吧

另外咨询一个问题:装配图的指引线箭头只能指向零件轮廓吗?我看制图标准一般是指向零件内部某个地方的。

网友:
初学者应该是好好研究书上怎么对软件进行讲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就是没法填写完全了。

那干脆就用文本工具直接写文字算了。这样也可以吧

楼主:
谢谢!果然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创建后编辑尺寸”的问题,我安装的2016版,在家里笔记本上是正常的,就是画草图,拉出尺寸后马上可以编辑。但是单位电脑上却不是这样,必须再单击一次才可以。不知道是哪里设置。

这个设置的位置是“工程图”的,在草图中不能生效。我在家里笔记本上取消了这个,一样还是可以马上编辑。

这个也是参考您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