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上绘制草图求教

楼主(2018-01-08):
如题!想在一拉伸完毕的曲面上绘制草图(就在曲面上,不是平面上)。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草图必须绘制在平面上,不能绘制在曲面上。这个各个软件都是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想在曲面上出现一些线条?
有的软件可以在曲面上部画草图,然后投影到曲面上。但是Inventor好像没有投影功能。

你只能利用其它方法:如利用曲面裁剪实体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草图必须绘制在平面上,不能绘制在曲面上。这个各个软件都是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想在曲面上出现一些线条 ...

哥们,你忘了有3D草图了。还有在曲面上的3D草图哟

楼主:
3D草图操作难度大了点

楼主:
投影应该可以,我试一试

网友:
你这个不是Inventor吧,我怎么找不到投影功能?

楼主:
已完成投影,但投影在曲面上线条不能将多余的删除。请大神赐教

网友:
能说说您的原始条件和结果需求吗?至于是不是要在三维曲面上画草图,再说...

楼主:
我需要画个构件(铁路上的用于固定铁轨的),但涉及空间曲率,我是先将各部分的曲面通过拉伸完成,然后在平面上绘制二维的俯视平面图,再投影到曲面上。再将投影到曲面上的线段作为轨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画个构件(铁路上的用于固定铁轨的),但涉及空间曲率,我是先将各部分的曲面通过拉伸完成,然后在平 ...

空间曲率?【曲面的曲率我知道,这个“空间曲率”是啥?好像《三体》中有提到,但这与机械设计没啥关系呀】

楼主:
我现在画出来了,经扫掠后,模型显示1节1节的,请问怎么形成一个整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草图必须绘制在平面上,不能绘制在曲面上。这个各个软件都是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想在曲面上出现一些线条 ...

是的,3D草图中有曲线向曲面投影的功能。
主要是才从其它软件转到inventor,3D草图还没有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