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托和SMC(亚德客)气管接口的区别

楼主(2018-01-08):
问下,为什么FESTO的电磁阀和气缸接口常规很多都用的G牙,G牙不是非密封管螺纹吗
虽然说缠上生胶带/密封圈后也能正常使用,但为什么不直接用密封螺纹/密封锥螺纹,有什么好处吗?
费斯托上对接头说明如下

  • 公制螺纹,带密封圈
  • G-螺纹,带密封圈
  • R-螺纹 PTFE涂层

SMC的常规管螺纹用的Rc1/8
而SMC上的说明如下:
连接螺纹
 金属:M3, M5, M6
 R,Rc :1/8, 1/4, 3/8, 1/2
 G:1/8, 1/4, 3/8, 1/2
 NPT:10-32UNF, 1/16, 1/8, 1/4, 3/8, 1/2
 Uni:1/8, 1/4, 3/8, 1/2
・密封方式
 密封剂/密封垫密封
 密封件密封
 密封垫密封(Uni螺纹)

网友: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就跟欧洲人为什么皮肤白一回事。
人家就爱用这个。

网友:
密封螺纹,你买得到接头吗?还不是一样缠生料带。

网友(点评):
你看看5楼的图再说吧,你没明白我问的问题

网友A:
谁说G牙都是非密封的,好好体会上面的“密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G牙都是非密封的,好好体会上面的“密封方式”

问题是从管螺纹标准分类来看,G牙属于非密封螺纹啊
你说缠生胶带或者涂液,加密封圈,那都属于保证密封效果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从管螺纹标准分类来看,G牙属于非密封螺纹啊
你说缠生胶带或者涂液,加密封圈,那都属于保证密封 ...

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密封螺纹,不要被字面上的意义骗了,实际用一下,那个加工精度不是一般做接头的小厂能搞得定的,与其在这增加成本还不如缠一圈生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密封螺纹,不要被字面上的意义骗了,实际用一下,那个加工精度不是一般做接头的小 ...

你意思是密封螺纹精度等级比较高?定义上就是这么说的啊,SMC标准气缸用的是PT牙,这个不就是密封螺纹吗?SMC还是小厂?
GB/ISO规定的东西,你还非得说什么字面意思

其实甭管精度,就说形状吧,G压属于圆柱管螺纹,PT压属于圆锥管螺纹,
不是所有圆柱螺纹都是非密封的,但所有锥螺纹用于密封,这也是个区别啊

网友:
直接用PT牙锁G牙螺纹孔,没多大区分 生料带绕2圈,不会发生泄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密封螺纹精度等级比较高?定义上就是这么说的啊,SMC标准气缸用的是PT牙,这个不就是密封螺纹吗 ...

SMC常用的标准是Rc内螺纹 R外螺纹 ,而亚德客使用的内外都是PT ,我个人认为只是两个不同的标准,就想英制和公制的差异!

网友(点评):
类似公制和英制吧, 问题是G牙是非密封管螺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从管螺纹标准分类来看,G牙属于非密封螺纹啊
你说缠生胶带或者涂液,加密封圈,那都属于保证密封 ...

所以G牙,也可以密封要看什么密封形式,所以才有了不同的表示方法,

网友(点评):
这我当然知道可以密封了,我们现场大量用的PT接头接G牙的螺纹孔,因为都是55°,只是加工公差的区别,所以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密封,正如我正文说的,无非缠胶带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密封螺纹精度等级比较高?定义上就是这么说的啊,SMC标准气缸用的是PT牙,这个不就是密封螺纹吗 ...

接头,接头,我说的是接头,阀可以做好了,接头呢?再说为这个增加成本并不值得。密封管螺纹都是要缠东西或点胶的,干密封才是螺纹拧到位就密封的,我觉得你是理解成了密封螺纹就能直接密封。几种管螺纹比较:锥螺纹缠生料带最便宜但受手艺影响可能有碎屑进入管路;点密封胶比较可靠不好拆卸;直螺纹加垫可靠但成本较高,安装拆卸最方便,可重复。

网友:
你应该按密封方式去看,而不是看谁家的产品

网友(点评):
我只是想知道Festo为什么用了G牙

网友:
G牙可能是英制的吧,用了密封垫是不是管就不重要了吧

网友(点评):
G牙本身就是英制的,用了密封垫能够应付的了,确实管没那么重要

网友:
管螺纹带锥度的,可以起到密封防漏气的效果

网友(点评):
看我5楼的贴,有圆柱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头,接头,我说的是接头,阀可以做好了,接头呢?再说为这个增加成本并不值得。密封管螺纹都是要缠东西 ...

我肯定不是以为密封螺纹就能起到密封作用啊,不管是公制螺纹还是G牙还是锥螺纹都是要胶带之类辅助的我也知道你说的加工精度难度是针对小厂

那你意思说的G牙加工公差要求最低,国内小厂也能达到标准
所以festo选用G牙

那SMC和亚德客就考虑不到这点吗?干嘛还费那么大劲做PT牙,
而且你说的3次接头。SMC和亚德客本身也有接头卖啊,我做设备的时候就直接从SMC这些地方
买接头,不考虑淘宝还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肯定不是以为密封螺纹就能起到密封作用啊,不管是公制螺纹还是G牙还是锥螺纹都是要胶带之类辅助的我也 ...

G牙公差要求并不低,我以前用国产接头,拧不动的和松松垮垮的都有,后来买伊顿和派克的端直通感觉就非常好,反倒是有锥度的螺纹,多一圈少一圈的事,小鬼子多精明,肯定用最省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