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怎么把2维图纸转换成3维啊

楼主(2018-01-08):
大佬们,怎么把2维图纸转换成3维啊!

网友:
用三维软件对着二维图纸画呗

网友:
一顿怒画被

网友:
正在绘画中……

楼主:
图形复杂,精度要求高,怕有误差,所以问问有没有转换的

网友(点评):
精度高可以外包啊。外面接活的多得很

网友:
貌似没有转换的,建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形复杂,精度要求高,怕有误差,所以问问有没有转换的

照着2维画三维一般应该不能差吧。很早以前刚毕业的时候和一个同学一起画一批图去编程,2d画三维图,挺复杂的,那个时候就和完成作业一样,不想太多,结果做完谁也没差~~~现在想想有点后怕

网友:
照着2D画3D在某些情况下很难画的原设计一样,因为有些设计师在出工程图时会把尺寸小数点四舍五入,比如(99.475(,他标注成(99.5)
可以的话还是尽量问客户要到原3D模型

网友:
要画,不画都能转,这软件公司秒天秒地秒空气

网友:
我给你转。

网友:
只能画,在建3D时需草绘可以导入文件2D

网友:
百度一下就有了!!!我发不了链接,直接百度搜索:solidworks由二维转三维图的技巧

网友:
识图,建模,没什么捷径的。就算有软件直接转化,后面你也会恨不得开始就自己画,因为转的完全没有结构层次,以后改都不好改。

网友:
solidwork中逆向可以,不过只适合简单图形

网友:
导入3D软件后,把最复杂的投影作为被拉伸及变形的线阵

网友:
没试过2转3,最好是重新画,自己动手画的也能提高对图纸的认识度

网友:
把2D图导入至3D数模里面,再造型出来即可

网友:
二维CAD图纸可以导进三维软件再进行命令就可以了,只限于简单的

网友:
没听说有这种软件,一般都是自己手工画的

网友:
只可以将二维拉伸等简单操作可以,就是那种平面的工件只有厚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