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弹簧搬运夹具设计问题

楼主(2018-01-08):
       单个重三四十公斤的大型弹簧,竖直摆放,设计搬运的夹具,作为新人目前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顺着轴心伸入,二爪或三爪由内部向外扩张,同时嵌入螺旋的间隙防掉,但是这种思路由于螺旋间隙位置难以预估,比较难实用。第二种就是直接大接触面的二爪从侧面夹弹簧外圆周,但是又怕夹紧力太大挤压弹簧变形,夹紧力小了弹簧又在搬运过程掉落。

       各位前辈之前有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求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8-1-9 09:45):
夹具是用于自动化流水线,所以无法像有工人一样可以灵活卡位

网友A:
个人认为从某一中间节处插入即可,

网友B:
内胀,并且在爪子上贴上橡胶

网友:
在弹簧螺旋位置增加定位卡槽,把弹簧兜住即可

网友C:
首先,要让大家看到是什么类型的弹簧;什么型式的截面;每天运输多少,运输多远,空间有多大,有什么资源,是否要自动化,运输精度是多少?
然后大家帮助你的效率会提高很多。

网友D:
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三爪内侧膨胀并顶固弹簧搬运 ,机械爪可以加防滑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从某一中间节处插入即可,

忘了说是自动化流水线,每个来料的节位置无法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铁

电磁铁会影响其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胀,并且在爪子上贴上橡胶

内涨贴壁的话,纠结用伺服还是气缸。还没设计使用过伺服爪,不知道伺服电机驱动的爪应该怎么控制夹紧力,气缸驱动的爪简单而且力可控,但是体积太臃肿,不知道能否一个结构很好的适用两种内径差个五六厘米的弹簧。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驱动设置好扭矩通过传感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让大家看到是什么类型的弹簧;什么型式的截面;每天运输多少,运输多远,空间有多大,有什么资源, ...

了解~就普通的圆柱弹簧形式,只是大又粗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三爪内侧膨胀并顶固弹簧搬运 ,机械爪可以加防滑材料。

求教三爪结构应该如何设计结构紧凑还能受力好一点,估计三爪伺服电机好设计点。几个大厂现成的气动卡盘没有适合的,液压不考虑,气缸的话只见过做二爪的,不知道驱动三爪结构是啥样。

网友(2020-04-30):
引用 楼主:
求教三爪结构应该如何设计结构紧凑还能受力好一点,估计三爪伺服电机好设计点。几个大厂现成的气动卡盘没 ...

在吗?您们这个项目后来做出来了吗?能否分享下最后怎么做的?

网友:
没有多大力,直接从外面抱紧就是,接触面用厚的尼龙或硬橡胶,可以拆御换.可以两个 或三个爪子,可以全部活动的,也可以只有一个活动的,其它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