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状公差大于位置公差怎么解决

楼主(2018-01-08):
       如题大小两个平面,公差等级选7级,一个长平面是基准,平面度为0.1,一个小平面相对于它平行,平行度为0.05,这就违背了形状公差小于位置公差的原则,该怎么解决?

网友:
说明公差等级选择不合理,要么减小平面度公差,要么放大平行度公差。

网友:
公差是人定的,选择不合理就去按照书上和实际加工能力去调整你的公差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只能在工艺上导入可逆要求来解决

网友:
这个要保证加工制造精度的,形状公差必要小于位置公差

网友:
要安装形状公差小于位置公差的要求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