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手臂的横走向运动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8-01-08):
大家好,我是即将毕业的大四生,目前在做毕业设计——二轴机械手,遇到了几个困难。恳请大家帮助,我感激不尽!!!因为导师比较忙,只是给我们布置了课题,很少有时间答疑解惑。现在我的进度太慢了,主要的困难是带传动设计,不懂手臂横走的设计思路,两带轮安装的箱座结构也不明
给大神们看看我要设计的机械手:

网友A:
能拆机最好,实在不让拆,就拿尺子测量,不让拿尺子量,就多拍一下照片,所有能记下的数据无论有用没用,全记下来,按自己的理解,先画出一个草图,有不明白的地方,上百度、上论坛,就有雷锋帮你解决。这是个常见机构,我看你:就是不动脑、不动手、不越狱的伸手党。

网友:
为毛不用直线电机

网友(点评):
毕业设计嘛,啥机构都集成好,那设计论文就没多少东西了,哈哈

网友:
参考下这里http://www.bell-everman.com/products/linear-positioning/servobelt-linear-sbl

楼主:
那这种常见机构是什么?叫什么?给我一个概念自己就可以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拆机最好,实在不让拆,就拿尺子测量,不让拿尺子量,就多拍一下照片,所有能记下的数据无论有用没用,全 ...

那这种常见机构叫什么?给我一个概念就可以自己查了,谢谢!查了好多天,没头绪

网友:
标准结构是这样的,这里哪里的图片,导轨都生锈了,肯定是设备有缺陷卖不出去了吧

网友:
我们车间在用三轴机械臂,你有需要我可以给您拍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常见机构是什么?叫什么?给我一个概念自己就可以查了,谢谢

就是桁架机械手啊,落地式一拖一机械手,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拆机最好,实在不让拆,就拿尺子测量,不让拿尺子量,就多拍一下照片,所有能记下的数据无论有用没用,全 ...

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常见机构是什么?叫什么?给我一个概念自己就可以查了,谢谢

没有现成标准的,人家说常见的意思是这样设计没什么特别,很普通的你大四想完全设计好估计够呛
捷径就是抄现成的结构,能测绘就测绘,结构上有疑问再上论坛问,你这么一个大问题 应该怎么设计,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动作的东西就是电机、传动机构、连接部件、基座这些啊,可以同步带可以齿条,这些都没有标准答案的

网友:
直线导轨,用气缸或者液压机构试试,旋转部分用链轮齿捏合结构,其他的连接件用钢板搭接,楼主试试!

网友:
伺服电机+减速器+同步带传动就OK了,结构设计上避免干涉问题就差不多了

网友:
就毕业设计来讲你这个主要要了解的就是1.直线导轨(怎么选型,怎么安装,怎么保养)2.电机(电机的选型,电机扭力计算)3.同步带轮和同步带(选型,张紧设计)4.减速机(选型,参数计算)。你上MISUMI官网找到这些东西,学会怎么选型怎么使用多看MISUMI的案例库把思路开阔起来。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先做好一轴的传动,再把另外一轴叠加上去就可以了,简单的2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