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孔对另外一个孔的位置度,公差值前应该标直径符号么?

楼主(2018-01-08):
如题,两光孔,其中一个孔为基准孔A,另外一个孔对A的位置度为0.1标注为:0.1 A 。那么这个0.1前面应该加直径符号么?我的理解是,因为基准只有一个孔,没有正交基准体系,所以只是控制第二个孔对基准孔的距离,没有必要加直径符号。

网友:
这个是必须加,不是问要不要加,因为另一个孔得位置度公差是形成了一个圆柱得形状

网友:
是应该加的

网友:
控制的圆心位置,加φ

网友:
我认为不用加
一个孔相对另一个孔的位置,你应该是一个尺寸控制吧,所以他只能控制一个方向。如果要是2个尺寸控制就要加φ

楼主:
请问,您的截图出自哪本书?谢谢。

网友(点评):
应该是GB-T 1182里面的内容吧

网友:
不加是否有别的含义?

楼主:
我的理解,如果加了,公差带形状应该是圆柱。如果不加,就和直接标注孔间距离控制的结果一样了。但是,就算加了直径符号,控制的结果和直接标注孔间距离应该也没什么差异。这是我的理解,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除非还有一个方向的标注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个观点

网友(点评):
“如果加了,公差带形状应该是圆柱“——如果只是两个圆,不加公差带还是一个圆吧。感觉是在周向还有其它孔、槽等的情况,标注位置的的这个面可以被认为是指定的面,这个位置度可以被理解为指定平面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的截图出自哪本书?谢谢。

形位公差应用技术问答[完美目录版].pdf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684043.html

除了上面链接,好多地方都能下载

此外,我觉得每本设计手册/课本提到位置度的地方都应该提到这点了,我不一一找给你看,你自己多翻翻吧

网友A: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吧。第一卷,第二篇,第三章。这个真不用来论坛问,多看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吧。第一卷,第二篇,第三章。这个真不用来论坛问,多看看书。

您说的手册是化工版的还是机械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手册是化工版的还是机械版的?

不管是什么版本的,我想都是一样的。基础的东西要好好消化,比如说平行度,平面度,圆柱度等等。首先你要搞清楚被测要素是什么……目前大多数行业用的都是成大先的化工版

网友:
这个是必须要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什么版本的,我想都是一样的。基础的东西要好好消化,比如说平行度,平面度,圆柱度等等。首先你要 ...

也许是我比较愚钝,看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还是没能想明白为什么这种情况要加直径符号。如果不加会有什么影响?还请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从原理上来说是楼主的问题是不需要加直径符号的,理由很多朋友也说了,因为不存在第三者,只有两个圆心,其距离只能是连接圆心直线的距离,就是一维方向,而这位大侠所举例子其实和楼主的原题是不一样的,其基准是中间圆的圆心,两个小孔的圆心可以在两个方向“移动”,其实就和普通的法兰孔位置度一样,只不过一圈的分布圆周孔变成两个。

网友(点评):
还一维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别在这误导LZ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许是我比较愚钝,看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还是没能想明白为什么这种情况要加直径符号。如果不加会有什么 ...

不是什么大神,都是进来相互学习的。知道什么是被测要素吗?什么是单一要素吗?什么是形状公差,什么是位置公差,什么是形位公差吗?按手册好好理解,好好消化。如果不加直接符号,你保证了位置公差,加工出来的是一个椭圆,形状公差保证不了,依然不合格。如果你实在理解不了,那么机械手册上规定的,你就把他当成定义。记住!……

网友(点评):
如果不加直接符号,你保证了位置公差,加工出来的是一个椭圆,形状公差保证不了-------位置度前加了Φ直径符号,加工出来的椭圆度较大(超过了一般加工方法形状公差占尺寸公差的比例),可以认为合格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大神,都是进来相互学习的。知道什么是被测要素吗?什么是单一要素吗?什么是形状公差,什么是位 ...

形状公差不是用位置度控制的吧?如果干成椭圆但是轴线是直的并且与基准孔轴线平行,且在理论正确尺寸位置。那位置度也是合格的。

网友:
但是你的被测要素是圆,他的公差不单单是位置公差,是在一定轮廓范围内的位置公差,你认为呢?如果是方孔或者其他尺寸,你可以不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上来说是楼主的问题是不需要加直径符号的,理由很多朋友也说了,因为不存在第三者,只有两个圆心, ...

可以看看两种区别,虽然不是直指主题,但是可以间接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两种区别,虽然不是直指主题,但是可以间接说明!

首先多谢大侠的耐心回复。关于这个问题,我也看了下国标。因为国标里对于孔的位置度的控制方式只讲了2种:1.分别控制两个方向的位置,不标直径符号;2,控制在圆柱形公差带范围内。而没有单独控制某一方向的实例,我暂且理解为就只有这两种控制位置度的方法吧。再次感谢!

网友:
这个点子版本书哪里可以下载呢,3Q

网友(点评):
12#回帖有,百度随便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多谢大侠的耐心回复。关于这个问题,我也看了下国标。因为国标里对于孔的位置度的控制方式只讲了2种 ...

说的完全正确,因为一个方向已经不需要再用那么复杂的位置度符号表示,所以LZ的主题表达方式基本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大神,都是进来相互学习的。知道什么是被测要素吗?什么是单一要素吗?什么是形状公差,什么是位 ...

如果不加直接符号,你保证了位置公差,加工出来的是一个椭圆,形状公差保证不了-------位置度前加了Φ直径符号,加工出来的椭圆度较大(超过了一般加工方法形状公差占尺寸公差的比例),可以认为合格了?不是专职搞检验,对这个还真不太清楚,请大侠详细讲解一下
看了大侠后面有进一步的解释“但是你的被测要素是圆,他的公差不单单是位置公差,是在一定轮廓范围内的位置公差”,看了这还是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如果加了,公差带形状应该是圆柱。如果不加,就和直接标注孔间距离控制的结果一样了。但是,就算 ...

如果加了,公差带形状应该是圆柱“——如果只是两个圆,不加公差带还是一个圆吧。感觉是在周向还有其它孔、槽等的情况,标注位置的的这个面可以被认为是指定的面,这个位置度可以被理解为指定平面内的位置度,在这个平面的垂直平面位置由其它标注如尺寸、未注形位公差等去控制。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了,公差带形状应该是圆柱“——如果只是两个圆,不加公差带还是一个圆吧。感觉是在周向还有其它孔 ...

大侠说的也是一种理解,但是,我所描述的位置度公差的基准里,并没有平面。

网友(2019-04-12):
位置度只有三种标注规范,带直径标注是最常用的,其次是长方体标注。最不常见的就是单一基准标注(公差是指距离为该公差的两个平面或者两条直线之间的区域为公差区域,说白了,和平行度一个道理)另外说明一点,标注圆柱或者圆的行位公差,要么是圆柱公差带要么是长方体公差带,少有在一个面上规定一个公差区域(平行度有这种标注),但是在标注同轴度的时候必须加直径符号,这是规矩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