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师会这纹理

楼主(2018-01-08):
请问有哪个大师会这样的纹理模具

网友:
这么小。。。。CNC去雕。。。。

网友A:
这种也不难,按模型加工出来,再350吨液压机即可生产

网友B:
用雕刻机,从刀具上想办法

网友:
金刚石划出来。

网友:
CD纹工艺  你自己百度一下  这个应该是铝按键吧  都是上车床车的,间距是靠走刀速度保证你这个就是按每转进给0.15的走到量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雕刻机,从刀具上想办法

你说是精雕机可以雕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不难,按模型加工出来,再350吨液压机即可生产

你们能做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是精雕机可以雕出来吗

车床也可以车出来一种,不过是螺旋样式的。
如果像你这种的,是可以考虑研究通过刀具形状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