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加工求助

楼主(2018-01-08):
       我现在有一个零件需要加工,如下图所示,但是不知道如何加工出来,自己想到的方案是用一根铝合金棒,外面包 一张不锈钢片,不锈钢片上打一排孔,放上不锈钢针,包上去,现在轴大概的尺寸是40,还可以加工下,但是如果不满足要求,要更大的尺寸,就不知道怎么加工了,求各位前辈指导下。

网友A:
有表面要求么?铝棒加工好打排孔,加短棍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表面要求么?铝棒加工好打排孔,加短棍点焊?

表面没有要求 是相同的两个做相反运动 用来分散的 我想的能不能中间的用铝棒加工 外面包一个什么东西 使得他直径变大

网友B:
尺寸要大就用空心管子呀。打孔后点焊。

网友C:
更大的尺寸,就不知道怎么加工了,是什么原因,不理解你的问题描述。

网友D:
轴外圆打的孔要是有精度要求的话,建议使用车削中心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要大就用空心管子呀。打孔后点焊。

但是还要和轴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大的尺寸,就不知道怎么加工了,是什么原因,不理解你的问题描述。

就是我是在校大学生 学校加工器械有限。。。很多轴径大的零件基本加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外圆打的孔要是有精度要求的话,建议使用车削中心来做

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E:
不锈钢片先用冲模把孔都冲好,再卷圆贴上铝棒

网友F:
KIT件都是辅助的,精度不高!简单的很,轴很小,就按你现在的方式加工。如果轴很大,就用管件,选择合适壁厚,钻孔、车台阶,两端连接部分也车台阶,预留倒角(焊接),焊接处理。如果觉得钻孔麻烦,也可以按照你的方法处理。

网友G:
铁皮打排孔,卷圆(空心),点焊小棒,最后根据安装要求焊接上两端。新手学习,发言尝试

网友H:
大轴的话一般选合适壁厚管件,两端内壁车定位台阶,在用两实心轴焊接于两端。

网友I:
直接在不锈钢圆棒上打孔螺纹孔,四周的小棒子上端面加工螺纹加扁位加螺纹胶旋上去,怕牢固度差可不用螺纹胶,旋好后点焊即可。如果大型的就需要重改结构,做成分体式的。你这个没说清楚具体使用场合以及具体尺寸让大家的想象空间比较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片先用冲模把孔都冲好,再卷圆贴上铝棒

恩恩 我就是这个想法 但是如果中间的铝棒直径太大的话 学校里加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KIT件都是辅助的,精度不高!简单的很,轴很小,就按你现在的方式加工。如果轴很大,就用管件,选择合适壁 ...

谢谢前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铁皮打排孔,卷圆(空心),点焊小棒,最后根据安装要求焊接上两端。新手学习,发言尝试

恩恩 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轴的话一般选合适壁厚管件,两端内壁车定位台阶,在用两实心轴焊接于两端。

谢谢前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在不锈钢圆棒上打孔螺纹孔,四周的小棒子上端面加工螺纹加扁位加螺纹胶旋上去,怕牢固度差可不用螺纹胶 ...

谢谢前辈指导 我再改改

网友:
看贴必回,习惯。

网友:
用带分度头的数铣 编程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