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轴套是否可以去除?

楼主(2018-01-08):
这个是米思米案例库里的模型,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轴套是否可以去除?为什么?请大家说出理由?

网友A:
如果里面的轴的长度控制的好的话,可以去掉。否则不能,这个套筒是用来控制两个轴承内圈距离的,防止紧螺丝的时候内圈挤死。

网友:
定位用的

网友:
楼主发出来问,肯定觉得可以去掉,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你不要它转了,就可以去除。

网友:
上面锁轴的是挡圈就可以。。。。螺母就不可以。

网友:
可以,看情况上面的轴承不承受轴向力,承重都在下面的轴承上。

网友:
看样子是螺母,上轴承内圈,轴套,下轴承内圈,那一套起到了紧固作用

网友:
没有套筒 螺丝拧紧的话 整个轴承压应力

网友:
不能去除

网友:
轴向定位

网友:
这种结构我也困惑很久了,这个内隔套长度公差怎么定?轴承外圈的安装孔深度公差怎么定?这个轴承外圈安装孔两孔之间的距离精度还不好控制和测量,到底是让轴承的内圈还是外圈来限制轴向位置?但看日本的这种设计都是这样,应该有它的原因。实际操作中我每次都设计制作了这个内隔套,但工人有时用有时不用装好后我也看不见,但没装也一直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猜:是否可以计算理论最小值,螺母锁紧的极限位置。或者有保障作用?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轴承有游隙,这个轴套配合螺母使用就可以控制这个游隙,而且如果你用螺母做轴向定位,就一定要有轴套,不然轴承就要受不必要的轴向力。至于轴套公差是多少就看你对轴向窜动要求有多高。

网友:
看着是轴承内圈定位吧,不能去掉

网友:
这个机器像规玻璃的

网友:
轴向的负载不大情况下,个人觉得可以去除轴套

网友B:
看总图,轴承受一定的轴向负载,且主要受力为下轴承,个人觉得去掉轴套会影响机器的寿命和精度(当然本身不讲究太好的精度就不用说了),因为你这个结构本身就是靠轴向螺母锁紧的,螺母锁紧无轴套的话必定会对轴承的有较大的轴向载荷,个人觉得机构主要是承受向下的承载力和径向力,上轴承和轴承座间可以给予一定的间隙,锁紧靠内圈就够了。

网友:
不可以去掉,去掉后轴向力只有一个轴承能支撑。假如是需要控制预紧力那更不能去掉。

网友C:
会卡死,他这里只是普通深沟球轴承,轴向力根本承受不了

网友:
个人认为加这个轴套意义不是很大,可不加。

网友:
不能去除。通杆上安装两个向心球轴承,不用轴套内圈约束就没了

网友D:
去掉了螺丝会有把两个轴承往中间拉的力,那样螺丝上紧了轴承不灵活,磨损大,摩托车前后轮轴承里面就有这个衬套

网友:
改成阶梯轴就可以换了

网友:
如果需要控制轴承预紧力,这个轴套肯定是必须的,这个轴套应该是防止轴承压紧过度造成磨损的吧,不过看这里工况似乎也不需要控制预紧力,所以我觉得这个轴套如果要求不高比如四个轮的压紧力平衡的话,其实是可以省略的。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我同意3楼看法,我觉得,有轴套,2个轴承一起承担轴向力,没轴承,只有一个轴承承受轴向力,不但不能去除,而且轴套和轴的长度公差要控制好

网友:
绝对不行,意见与3楼相同,上端紧固螺丝拧的紧,没有中间的轴的话,上面个轴承的内圈往下挤,下面轴承的内圈往上挤,轴承容易卡死,除非用圆锥滚子轴承,那么中间的套筒就完全可以去掉

网友:
套筒完全没必要。如果是对角接触轴承,就应该有适当的预紧力,否则轴向的间隙没办法消除,会出险上下窜动!如果是负载不重也可用深沟球,深沟球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卡死,他这里只是普通深沟球轴承,轴向力根本承受不了

几乎所有的滚动轴承都可以同时承受轴向和径向载荷。向心轴承与推力轴承的定义区分只在于接触角的大小。
此处与楼主的题目或无关,只用于纠正你的留言。
在轴向力的大小不明的情况下,建议采用原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总图,轴承受一定的轴向负载,且主要受力为下轴承,个人觉得去掉轴套会影响机器的寿命和精度(当然本身不 ...

我与你的看法比较相似。此处的轴承,承受有向下的轴向载荷、径向载荷。若能判断出此处是轴向载荷大于径向载荷,此时可选择接触角大的轴承类型。反之亦然。
我觉得此处可只用一个轴承,无需配对使用。

网友:
看使用情况,按图中的要求我认为是可以去掉的,这个主要还是看承受多少力的问题,前段时间公司内部需要一个旋转吊臂,设计了一个类似旋转结构的,中间就没有按轴套,但是装了4个轴承,吊几百斤的东西完全没问题。看图片应该只是做推动工件作用,个人认为不必加轴套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按照设计的合理性和规范,是应该加轴套的,但是安了轴套,则必须保证两端轴承和轴套必须是接触到位的。

网友:
根据图一另外两个的锁紧方式,你问的这个,应该也是螺钉加垫片锁紧,给了内圈轴向力,最好加轴套
但是看你图二,夹紧主要受的是径向力,不需要双轴承这个结构吧,与其余两个类似结构就行

网友:
  不能去除,沉重不大去掉不影响使用,但影响寿命。

网友:
个人认为不能去掉,长期转动下,对轴承的损伤太大,而且发生轴摆动的情况。

网友:
上面轴承根据负载可选用角接触轴承或圆锥滚子轴承,取消衬套。

网友:
不建议去除。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用,感觉有点脑残,不要以为老外搞的就都跪了

网友:
不可以 那个是隔套 不然螺母并紧 轴承就憋死了

网友(2018-05-23):
引用 网友D:
去掉了螺丝会有把两个轴承往中间拉的力,那样螺丝上紧了轴承不灵活,磨损大,摩托车前后轮轴承里面就有这个 ...

如果把螺丝换成轴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里面的轴的长度控制的好的话,可以去掉。否则不能,这个套筒是用来控制两个轴承内圈距离的,防止紧螺丝 ...

如果把螺母换成轴卡限位呢?

网友E:
可以去除,MISIMI放一个这玩意就是方便下面列表时候多让你看一种产品,这个轴套基本没起到什么作用,其他的定位都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去除,MISIMI放一个这玩意就是方便下面列表时候多让你看一种产品,这个轴套基本没起到什么作用,其他的 ...

扯淡

网友:
有用,去掉的话会锁紧会憋死.

网友:
这回复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