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设计

楼主(2018-01-08):
貌似大学毕业就没有设计过锥齿轮

今晚照着书,画了一晚上,就画了这么几条线。还遇到问题了
如图,我标注尺寸的地方(我随便画的,实在没有找到这里的算法),它是怎么确定的?

整体切制的

网友A:
这两处是你自己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处是你自己定的。

这样啊  我还纳闷呢

网友:
机械手册啃起来,把锥齿轮计算里面的公式 符号弄明白了就会画了

网友:
这个有“自主权”

网友(点评):
先说你是不是逛逛?嘿嘿。那尺寸是不标的,是由定位面(安装基准面)和顶点确定的。这么设计,加工和装配的时候自己就会认真看资料啦。现在,这贴还是不回了吧。。。

网友(点评):
至于实际控制那个尺寸要多大,楼下那位说清楚了,格里森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B:
是你自己根据齿轮设计标准定出来的,另外你标4那里应该厚度要不小于齿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自己根据齿轮设计标准定出来的,另外你标4那里应该厚度要不小于齿高的

4那里要大于齿高。那2.6那里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4那里要大于齿高。那2.6那里呢?谢谢

2.6那里应该自己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