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轴表面光洁度的方法

楼主(2018-01-08):
请问各位除了磨削外,还有哪些提高轴类零件表面光洁度的方法(工艺)?

网友:
机械抛光,化学抛光,电镀,材质没有淬火可以滚压;豪克能等。

网友:
毫克能,车床硬车也算是吧,可以达到粗磨的效果

楼主:
轴硬度调质HB270~320。滚压效果怎么样?能到达粗糙度1.6吗?

楼主:
豪克能成本太高了

网友:
毫克能宣传起来了?

网友(2018-03-01):
光整,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