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标准公差等级和极限偏差的区别和各自运用

楼主(2018-01-09):
如图一,是国标规定的基本公差等级,图二图三则是孔H和JS的极限偏差,想请教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吗?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用途?

网友:
基本公差适用于单个零部件尺寸标准,极限偏差都是讲究配合的,比如两个零部件装配到一起后,零件分别该如何标注尺寸

网友:
基本公差主要是精度等级,关系到零件的加工方式等;而极限偏差是零件的具体尺寸范围体现,一般主要是为了装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