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成整体(或实体)

楼主(2018-01-09):
我经过扫掠后,成为1段1段的,能将其处理为一整体吗?

网友:
如果是SW,先要将组合曲线转换成草图实体,就是转换成一条单一样条曲线,然后套合样条曲线,再扫描

网友:
不懂IVENTOR。。。

但搞不懂这两个有神马实际的差别吗,切线不可见即可。

网友:
2#说得对

网友:
怎么知道不是一个整体?

楼主:
分段显示的嘛。怎么才能一起高亮?望高手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段显示的嘛。怎么才能一起高亮?望高手指导

那要看您的“选择”是使用的什么类型了,你可能还不熟悉Inventor的操作规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您的“选择”是使用的什么类型了,你可能还不熟悉Inventor的操作规则吧?

能告知下吗?谢谢

网友:
这些您也能看到的,可能从未看过?

网友(2019-03-22):
引用 楼主:
分段显示的嘛。怎么才能一起高亮?望高手指导

在模型浏览里,点中“扫略”特征,不就一起高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