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基座定位如何设计才能既方便又可靠

楼主(2018-01-09):
基座是焊接结构,它在大板上的定位以及顶部固定座在它上面的定位该如何设计才能既方便加工又定位可靠

网友A:
考虑好焊接误差,放出调整位置。设计好调整机构。做一个定位治具。先固定好一个在利用定位治具去定其它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好焊接误差,放出调整位置。设计好调整机构。做一个定位治具。先固定好一个在利用定位治具去定其它的位 ...

如果底座用销钉定位,基座上的销钉孔该如何设计,基座下面与大板定位的销钉孔加工不太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底座用销钉定位,基座上的销钉孔该如何设计,基座下面与大板定位的销钉孔加工不太方便

你这个焊接件要是要用销钉定位的话,那就只能焊接好后再加工了。这个座子外形尺寸怎么样。太大的话加工难度会比较大。你说下你这图片中的四组机构的配合关系吧。需要这四个轴的中心线在同一平面吗要相交于同一点吗有角度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底座用销钉定位,基座上的销钉孔该如何设计,基座下面与大板定位的销钉孔加工不太方便

其实你可以把这四组机构集成到一块小底板上,在用镀铬棒把底板支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焊接件要是要用销钉定位的话,那就只能焊接好后再加工了。这个座子外形尺寸怎么样。太大的话加工难 ...

4个轴心同平面,对角两个同轴,相邻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焊接件要是要用销钉定位的话,那就只能焊接好后再加工了。这个座子外形尺寸怎么样。太大的话加工难 ...

问题的关键是,加工焊接后的基座时,底部销孔的对称中心与顶部轴心线投影如何保证重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的关键是,加工焊接后的基座时,底部销孔的对称中心与顶部轴心线投影如何保证重合

你这个还是不用这种方案吧。焊接件精度不好控制。你看能不能把四个机构安装到一个底板上。再用镀铬棒把底板支撑起来。这样你可以保正同一平面。在小底板上加工定位销孔保证四组机构的位置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不用这种方案吧。焊接件精度不好控制。你看能不能把四个机构安装到一个底板上。再用镀铬棒把底 ...

焊接件精度不好控制,所以才要加工中心加工,这四个基座本来就是装在一个大底板上的,搞不懂你说的度洛棒啥意思,其实我的最终用意是图片中的四个轴两两同轴,两两垂直,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件精度不好控制,所以才要加工中心加工,这四个基座本来就是装在一个大底板上的,搞不懂你说的度洛棒 ...

附件图片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不过既然楼主你这个可以上CNC加工那精度问题应该不大吧。定位一层一层往上就可以了吧。不过你这个基座CNC加工时要做好工装。底面和顶面的定位孔必须要是同一个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