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像拐杖一样可以伸缩的结构

楼主(2018-01-09):
大神们,请教一下有没有像拐杖一样可以伸缩的结构,大管套小管:
           1:不要拐杖或者雨伞那种按钮,太小不好按
           2:最好就是按动之后调节长度的方式,
谢谢指导

补充内容 (2018-1-10 11:08):
补充一下,就是拐杖一样的用途的,所以不要电动的,机械式的。

网友:
钓鱼杆结构嘛

网友:
混凝土浇筑的那种车,液压结构的

网友:
买一个拉杆箱拆开来看看。
还有,电动推杆,电缸,三节螺旋顶,等等。

网友A:
关键是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干啥用?

补充一下,就是拐杖一样的用途的,所以不要电动的,机械式的。

网友:
拉一下,转一下的结构!

网友:
擦玻璃器有几种类似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