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快速拆装螺旋升降机

楼主(2018-01-09):
各位大侠好,本人近日在设计一个升降机构,用的螺旋升降机,螺旋升降机固定在支架上,因为环境特殊,需要整体快速拆装螺旋升降机,且空间只够水平拆下,便想用榫卯+销这种结构,将避免拧螺栓,不知道是否有大侠有类似的应用,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其他建议,谢谢。

榫卯

榫卯

网友A:
表达好像是很能看懂,支架的材料是什么的,榫卯的话木质简单,但是钢材的话还是很有难度的吧,上线割吗?看起来你的支架是方通啊,这样的榫卯就很难实现了。个人感觉可以试试铝型材的那种安装,特别是办公桌那些,可以方便拆卸的结构。

网友B:
你这个结构拉出来可能还好,放进去的时候能保证位置这么好吗。很容易卡死吧。建议做两个加长导向轴,在放进去之前把位置导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好像是很能看懂,支架的材料是什么的,榫卯的话木质简单,但是钢材的话还是很有难度的吧,上线割吗?看 ...

  感谢回帖,只能用不锈钢材料,方钢可以和榫卯这块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结构拉出来可能还好,放进去的时候能保证位置这么好吗。很容易卡死吧。建议做两个加长导向轴,在放进 ...

感谢回帖,确实有您说的这个问题,如果配合比较松,就好拆好装,但是估计运行过程中会有震动,如果配合紧了,拆装都不容易,估计就得敲敲打打才能安装或者拆卸,未必比拧螺钉时间短。如果做松一些,精度倒不是问题,我担心时间久了,销子会脱出来,到时候就麻烦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建议买个侧锁的螺旋升降器,直接螺钉锁,如果拧螺钉也麻烦的话,就铆接,不过精度要求太高了 不好达到

网友:
想快拆的话可以用蝶形螺母类的, 前提是你的设备对刚性要求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