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的承重计算

楼主(2018-01-09):
如题,计算一块钢板能承重多大该如何计算。
例如,一块300mmx300mmx20mm的Q235钢板,我在四角打四个孔穿螺杆起吊重物,那我这块
钢板能承重多重的重物,这个要怎么计算?有什么相关公式及软件呢?

补充内容 (2018-1-10 10:37):
看了各前辈的回复,感觉这种吊装方案的关键点不在于钢板能承重多少,而是要看螺杆及匹配螺母能承重多少是吧?另外如果我用的钢板不是一块钢板,而是焊接而成的钢板,那我焊缝这边能承重多少又要怎么考虑呢?

网友A:
和你选取多大的螺杆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选取多大的螺杆有关联

有没有相关的计算公式及计算辅助软件?因为每次选用的螺杆可能不一样,所以希望知道方法。
这次的如果我用d24的螺杆,那能承重多少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 simlation

谢谢,不过看来我还得去学习学习solidwork 软件

网友:
你这算起来会很麻烦,头些时间我研究了水箱钢板的厚度,和你这个差不多一个意思。最后simulaiton解决

网友:
可以cae分析下

网友:
不同材质,螺纹,承载力也不一样,你可以查相关资料啊。然后根据每个螺吃了多少圈螺纹,去计算拉力。然后简化模型计算,一个长板会计算,方板自己看吧。软件可以大概分析下,作为判断依据,不是计算依据。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每种吊装螺杆的吊装重量都有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