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desk inventor 2014无法批量打印

楼主(2018-01-09):
       使用Autodesk Multi -Sheet plot批量打印工程图,提示读取文件失败,软件重装过也还是这样。系统重装后也是这样 ,另一台电脑可以用,系统为WIN7 64位系统,请哪位高手有发现过这个情况的帮忙看下  谢谢了

网友A:
一般CAD都没有批量打印的功能,只有增加插件才能办到

网友B:
你这台计算机多少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计算机多少位的

64位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土办法  把其他台电脑能正常批量打印的文件(Autodesk Multi -Sheet plot)复制过来 就可以正常打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CAD都没有批量打印的功能,只有增加插件才能办到

是不是很久没用autodesk的东西了,antocad不是道什么版本开始就有批量打印了;inventor有自带批处理任务的工具。当然对于一直用07,04cad的君们,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