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配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8-01-09):
如图这配件如何加工?精度没有图纸标注那么精密,可以放到+/-0.05,

网友A:
车完上线切,切外面的小齿状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完上线切,切外面的小齿状物

问题是批量加工呀?有没有高效率的加工方式,当然成本也要保证

网友:
夹多个,然后插齿?或者冲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批量加工呀?有没有高效率的加工方式,当然成本也要保证

如果不用线切割,那把那个50孔弄在加0.01-0.02, 做个零线芯轴,穿进去,多片叠起来,然后在插。当然,50的孔也需要办法, 芯轴的话一般的外圆磨都没啥问题。

网友:
边缘的锥角不好弄啊,可不可以在一根圆棒上依次车出多个锥角,就像螺纹一样,然后依次取0.5厚切掉,再去冲压

网友:
批量冲压。然后你需要两个工装:第一,中心引孔的工装,搞个圆管车个台阶,把冲压件放进去,钻线切割引孔。第二,坡口的工装,定位好角度即可,根据你的设备来设计,(车或者磨)。然后叠加安装在线切割设备平台,批量线切割!(思路供参考,而且你图纸尺寸不全)。

网友:
这种细小零件建议用精冲模批量生产

网友:
量大试试拉刀

网友:
1、冲压
2、每80-100一叠,上四轴,用芯棒压紧后铣齿
3、上手扳车床车倒角
4、钢丝刷去毛刺

网友:
这是刀具加工企业做的,有点类似锯铣刀的加工方法

网友:
拉刀,然后磨刀机上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