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剖问题

楼主(2018-01-09):
看这两个图,inventor的旋转剖怎么完成?

网友:
inventor不会啊,这里面多是研究sw的

网友:
SW是这样的,卖软件的都不会解释,剖切线的路径有多长,剖视图就有多长,重叠的部分不会去省略

网友:
像工程图中的那种带圆弧剖切线的剖视图,Inventor不能完成。
这种“折线展开剖”的结果也会有意外。
建议换一种表达方式。

网友:
这个还是换换吧,不是非得旋转剖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不能完成也是一个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不能完成也是一个答案。

不是剖切不能完成,是那条圆弧剖切线在结果中不能完成。所以结果工程图看着怪怪的,影响读图。

网友:
旋转剖视不建议是使用,这个不太好分辨的

网友:
这么多旋转剖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剖切不能完成,是那条圆弧剖切线在结果中不能完成。所以结果工程图看着怪怪的,影响读图。

这个结果是怎么出现的?鼠标在转折处单击最后出现的就是我的结果。您的这个在圆弧转折处是单击的什么地方?

网友:
年轻的工人师傅有不少都看不懂选择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