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的动画用什么做的?

楼主(2018-01-09):
    如题   请问   非标设备的动画,模拟  是用什么软件来做的呢??

网友:
简单动画所有的三维软件都可以。

网友:
动画比较简单 motion就难了

网友:
简单的可以的直接三维软件就可以做了,复杂点的可以导出来用3dsmax等软件制作

网友:
工作仿真软件3Dmax即可

网友:
3Dmax用在仿真上很多

网友:
3D软件都可以,不过真的很辛苦滴。如果是老板,就不必受苦了。把情况、数模发我邮箱LWMXX@163.COM,给票子搞定就是

网友:
一般的三维设计软件就够了,专业的有witness

网友:
漂亮点的一般是3Dmax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