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怎么算面粉的体质

楼主(2018-01-09):
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在PROE怎样算面粉的体质,我想知道200克的面粉怎么算

网友:
体积?   简单,拿个容器去装满 ,称,再去装水,称,算出体积,换算,找出密度

网友:
查堆密度

网友:
体质??你拿200g面粉算体积还不如直接实际操作来得快

网友:
先算出200克面粉的体积,把数模造型出来,再负值上密度,最后称重出它的质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