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形式的疑惑求教

楼主(2018-01-09):
如图,有没有这种载盘在传送带上的位置固定,然后到达末段后,载盘也可以沿着传送带反面继续回去的传送带形式,这种形式的传送带有什么特殊名称么?只见过导轨绕着侧面环绕一周,载盘面与水平面垂直的那种传送带,不知道这种载盘与水平面平行的传送带有没有实际例子。

网友A:
这种也有,但是为啥不用链条?

网友B:
你这种方式我们之前也做过,这种名字叫挡板式传送带

网友C:
这里有动画答案
http://www.cmiw.cn/thread-492100-1-1.html

网友(点评):
那个链条的,定位是什么标准件吗?挡板跟下面的大轮子时间怎么配合的

网友(点评):
那个凸轮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气缸挡块定位

网友(点评):
不是凸轮,是链轮

网友:
有的,甚至可以和传送链的厂家直接定制

网友D:
链条有这种形式的,皮带好像没有看见过。把重物固定在皮带上,好像有困难。

网友E:
你搜索一下“畚斗”,或者“斗式提升机”。皮带上安装一个“畚斗”,就可以了,“畚斗”还有很多类型,不同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有,但是为啥不用链条?

哈哈,链条传动也可以啊,主要是自制的载板能反面循环回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方式我们之前也做过,这种名字叫挡板式传送带

查了一下学习了,谢谢。不过挡板式的是在输送带上做形状定制,无法自制带有定位之类的载板。四楼链接里的那种形式更贴切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动画答案
http://www.cmiw.cn/thread-492100-1-1.html

感谢,学习了,就是这种形式的传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条有这种形式的,皮带好像没有看见过。把重物固定在皮带上,好像有困难。

其实不管材料是链条或者皮带都可以,只要知道传送带能实现这种形式就够了,四楼里的那种链条式看起来就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搜索一下“畚斗”,或者“斗式提升机”。皮带上安装一个“畚斗”,就可以了,“畚斗”还有很多类型,不同 ...

谢谢,学习了。虽然和预想的形式不一样,这种更适合输送材料类,而载板还有个工装定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