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料方式

楼主(2018-01-09):
我现在考虑一个上料方式,5*8*12mm以及2.5*8*12mm的脆性易产生粉尘方片怎么上料,咨询过许多厂家都不能用振动盘,会产生粉尘,只要出来的料是一个方向不重叠就好,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不能振动盘,就用弹夹的方式,再土豪一点就用CCD看着取

网友:
真空吸比较好,不要乱序上料,互相磨蹭会损坏.来料就是一箱一箱整理好的.然后就用机械手或机器人真空吸

网友:
楼主你应该还要说下来料状态,如果是整齐的那就机械手抓取了。不整齐的话是什么样子的材料,看下能不能用流体轨道中间加限位校准位置。

网友:
脆性材料使用振动盘不太合适,真空吸吧

网友:
传送带送料加视觉检测分练

网友:
滑道式分离

网友:
两种要分开不?2.5/5
可以按2#的前面加个7#。

网友:
看来料方式了,我觉得皮带可惜,整列的时候靠吸盘,以前做小摄像头来料和小金属片来料都可以这样

网友:
看楼主的预算是多少了,这个方案还是有几个的

网友:
易产生粉尘,真空都不好吸  夹爪会不会也夹坏啊

网友:
用非接触式吸盘 加 矩阵上料是否可行

网友:
这是饼干吗

网友:
这么多人说用真空吸?  都说有粉尘怎么吸,楼主上个样品图给大家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