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下材料

楼主(2018-01-09):
滑动的板,要耐磨,压力60Mpa,压前有缓冲考虑到耐磨、防锈
抗压强度要求不高,我想直接用45钢调质后镀铬可以吗?板子受压的部位很小,只有直接7mm的面积,密密麻麻很多个,材料软了,时间长了会不会压出坑。大概6秒压一次,每次也就压1秒多点。

以前的老图纸是T10A,先热处理到56-60hrc,再镀硬铬。我感觉没必要选那么硬的材料,因为本身就要镀硬铬来防锈耐磨什么的

最开始想选SKD11,后来查了下价格太贵了,因为量多,要400多块板,算下来材料费就要多花1W多。

网友:
聚四氟乙烯板

网友:
40Cr碳氮共渗

网友:
工程塑料或者MC尼龙

网友:
我们模具材料里面还有一种材料叫做Cr12,比45#。40Cr好很多,又次于SKD11,而且价格也便宜

网友:
压力60Mpa要不受力变形和表面不产生剥离,用20CrNiMo渗碳淬火磨出后,再表面渗氮处理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A:
接上一位的还有CR12MoV,材料性质更优越,好像是十五六块一公斤吧,价格差不多

网友:
你的要求镀硬铬完全够了,45#镀硬铬,表面抗压性能会不会稍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上一位的还有CR12MoV,材料性质更优越,好像是十五六块一公斤吧,价格差不多

这个就是对应的SKD11

网友:
多厚啊,7mm的接触面积可以考虑剪切力咯。。。
镀硬铬这个毕竟很薄,你这样冲击应该承受不了多久就脱掉了

网友:
普通耐磨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一位的还有CR12MoV,材料性质更优越,好像是十五六块一公斤吧,价格差不多

表示经常使用    对比45#钢真的好不少  而且价格还不贵

网友:
如果以前已经使用过,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又没有出什么问题,建议最好不要去换材料。

网友C:
你怎么不用hardox450耐磨板,目前工程机械用的耐磨板都是这个。

网友D:
个人觉得5楼提的40Cr就可以,价位比较合适,现在加工件的主要成本是加工费用,材料费用好像不是主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对应的SKD11

不是吧,CR12MOV是一种,SKD11又是一种,CR12MOV比SKD11差点,CR12MOV热处理硬度有58-60,SKD本身硬度就有差不多这么多了,而且SKD价格好像要三四十一公斤吧

网友:
你好!我是做塑胶原料的,有需要资料或原料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微信 13322617727

楼主(2018-03-01):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不用hardox450耐磨板,目前工程机械用的耐磨板都是这个。

呃,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5楼提的40Cr就可以,价位比较合适,现在加工件的主要成本是加工费用,材料费用好像不是主要的。

我们这边,客户报价是按材料费报的,好比材料费是多少,然后乘以多少倍就是加工费

网友(2018-10-14):
这个,不好说,现在能加工的企业都自己定价,价位也看谈了,一般最便宜的也要1料1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