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铣刀常见问题及措施

楼主(2018-01-09):
1.铣削螺纹加工分类
分类:机夹式 .
分类:整体式.

单齿机夹
❶单齿机夹:机械结构类似于螺纹车刀。刀片与车刀相通,仅有一个螺纹加工齿,刀具每螺旋运动一周只能加工一齿,相应的在Z轴方向下降一个螺距,效率相对于多齿机夹螺纹铣刀较低.
多齿机夹
❷多齿机夹:刀刃上有多个螺纹加工齿.刀具旋转运动一周,在Z轴下降相应齿数的螺距便可以加工出多个螺纹齿,加工效果高.

整体式:刀刃上也有很多个螺纹加工齿,是一种固定螺距螺纹铣刀,刀具由整体硬质合金制成,刚性好,能有较高的切削速度和进给速度,加工范围广泛,结构紧凑,能加工中小直径的内螺纹。但其价格较贵.

2.铣削螺纹加工特点
2.1 稳定性
    在加工难加工材料如钛合金,高温合金和高硬度材料时,由于切削力太大使丝锥经常会扭曲甚至折断在零件中。在加工长切屑材料中,一旦排屑不畅,切屑会缠绕丝锥或堵塞孔口,经常会导致丝锥崩口或断在零件中。取出断的丝锥不但费时费力而且有可能破坏零件。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采用螺纹铣刀。由于螺纹铣刀是逐渐切入材料,它产生的切削力较小很少会出现断刀。即使万一出现断刀,由于铣刀直径比螺纹孔小很多,可以轻松从零件中取出断裂部分而不会伤及零件

2.2 精度高
    因螺纹铣削是通过刀具高速旋转、主轴插补的方式加工完内螺纹排屑方便。铣螺纹属于断屑切削,切屑短小,另外加工刀具直径比加工螺纹可以避免丝锥反转形成的回转线(在密封要求高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因为加工原铣刀根本不存在回转线,而丝锥无法避免。  不易形成粘屑的现象。对于比较软的材料在加工过程中容易产生粘屑现象,但螺纹要求机床功率低。因为螺纹铣削是断屑切削,刀具局部接触,受切削力小而丝锥刀具折损容易处理

2.3 效率高
    加工高效率我们知道在大批量的螺纹加工中,由于丝锥比较低的切削速度限制以及在加工好螺纹后的反转退刀,要想提高加工效率十分困难。然而如果我们使用螺纹铣刀,它不但本身的铣削速度就很高,而且它的多刀槽设计增加了切削刃数从而可以轻松提高进给速度,这样就可以大幅提高加工效率。在长螺纹的加工中,我们还可以选用有更长刀刃的刀片减少轴向进给距离(相当于让螺纹变短)来进一步提高加工效率
2.4 光洁度良好
    用丝锥加工时,由于较低的切削速度及困难的切屑折断的影响,要想获得很好的表面光洁度和螺纹精度相当困难。然而对于螺纹铣削来说一切都不是问题!很高的切削速度,较小的切削力使切削面很光滑;细碎的切屑能被冷却液轻松冲出工件不会划伤已加工面。对于螺纹精度有较高要求的工件,由于螺纹铣刀是靠螺旋插补来保证精度的,所以只需要调整一下程序就能轻松获得所需高精度螺纹。这个特点在精密螺纹加工中拥有绝对优势。

2.5 成本低

螺纹铣刀使用灵活,可以适用多种工况。例如:我们可以用同一把螺纹铣刀加工左旋螺纹,也可以加工右旋螺纹;既可以加工外螺纹,也可以加工内螺纹。所有这一切只需要调整一下插补程序而已(见图1)。使用丝锥加工,如果零件上有多个不同直径但是螺距相同的螺纹孔,则需要不同直径的丝锥。这样不但所需丝锥数量很多而且换刀时间也多。如果使用螺纹铣刀,由于它是使用螺旋插补来进行加工的,所以只需要改变加工程序就可以完成所有直径的螺纹的加工,大大节省刀具费用及换刀时间(见图2)。为了保证螺纹精度,用丝锥加工不同材料时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丝锥。然而使用螺纹铣刀就无此限制。同一把螺纹铣刀可以加工绝大多数的材料并且获得很高精度的螺纹。这样也可以大大减少刀具费用。在加工螺纹要求接近盲孔底部时,如果用丝锥攻丝将很难在底部获得完整的螺纹。并且有可能在攻到底部丝锥停下准备反转回退这段时间里刀具继续向前移动一点距离(浮动攻丝),这样很容易造成丝锥折断。使用螺纹铣刀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螺纹铣刀比孔要小不必反转退刀,并且在刀具尖端仍然是完整的螺纹形状。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完整而精确的螺纹深度!在有些加工中,螺纹铣削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例如:在大型,非圆零件的螺纹加工中,如果在车床上加工就需要复杂装夹和平衡以避免产生震动。这时可以采用在加工中心上加工,零件不动,螺纹铣刀旋转,避免平衡问题。还有比如在加工断续的螺纹时,震动冲击对刀片影响很大容易产生裂纹。使用螺纹铣刀则由于刀具是逐渐切入材料断续处的,这样就避免了大的冲击,延长了刀具寿命。

图1                    图2

3.螺纹铣刀易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3.1 产品差异性
➀原因:刀具加工部位与夹持部位相距太远。
措施:尽可能缩短刀具在夹持装置上的悬伸量。
➁原因:选用的涂层不正确,产生了积屑瘤。
措施:研究其他涂层的适用性;增大冷却液流速和流量。
➂原因:螺纹铣刀过度磨损。
措施:缩短换刀时间间隔。
➃原因:工件在夹具上移位。
措施:确定工件夹持可靠;如有必要,重新夹紧工件或提高夹持稳定性。
3.2 崩刃
原因:切削速度和进给量选择不正确。
措施:确定从加工参数表中选择正确的切削速度和进给量。
原因:螺纹铣刀在其夹持装置上发生移动或滑移。
措施:采用液压夹头。
原因:加工机床刚性不足。
措施:确定工件夹持可靠;如有必要,重新夹紧工件或提高夹持稳定性。
原因:冷却液压力或流量不足。
措施:增大冷却液流速和流量。
3.3 螺纹牙型有台阶
➀原因:进给率过高。
措施:减小每齿进给量。
➁原因:斜坡铣的加工编程采用轴向运动。
措施:确保螺纹铣刀在螺纹大径处铣出牙型曲线,而不会作径向移动。
➂原因:螺纹铣刀过度磨损。
措施:缩短换刀时间间隔。
➂原因:刀具加工部位与夹持部位相距太远。
措施:尽可能缩短刀具在夹持装置上的悬伸量。
3.4 过度磨损
➀原因:切削速度和进给量选择不正确。
措施:确保从加工参数表中选择正确的切削速度和进给量。
➁原因:刀具所受压力过大。
措施:减小每齿进给量;缩短换刀时间间隔;检查刀具的过度磨损情况——起始处的螺纹将磨损得最快。
➂原因:选用的涂层不正确,产生了积屑瘤。
措施:研究其他涂层的适用性;增大冷却液流速和流量。
➂原因:主轴转速过高。
措施:降低主轴转速。

网友A:
楼主知道内容屑丝锥吗?

网友B:
螺纹还能这样加工,也是( ̄︶ ̄)↗ 涨知识了,这样效率不高得吧

网友C:
这个真心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心长见识了

涨知识是真的。565695880,欢迎一起探讨技术,

网友:
效率不高 成本高 能上车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内容屑丝锥吗?

nois的专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还能这样加工,也是( ̄︶ ̄)↗ 涨知识了,这样效率不高得吧

批量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is的专利吧

是的,知道国内有厂家可以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知道国内有厂家可以做吗??

你加我 微信吧,具体情况我们聊,我认识的朋友多,565695880,注明论坛哈,希望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