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 / 伺服技术液压阀之应用浅析(七)

楼主(2018-01-09):
       在之前的文章中,简单介绍了如何根据控制对象和控制要求,适当的选择比例方向阀通径、类型和阀芯机能、流量特性等。在具体的实际案例中,又是如何利用之前介绍的知识,一步步的正确选择出合适的比例方向阀呢?这篇文章将借助一个八缸同步顶升系统的案例,为读者详细介绍一下,在实际案例中比例方向阀的选取。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将比例方向阀的选取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通过实际应用,使读者对于比例阀的选择和使用,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网友:
感谢分享,菜鸟学习了

网友:
堪称一篇论文,用液压解决同步问题,使机械结构简单了许多。想问:比例方向阀和比例阀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这也叫论文,顶多是个课程设计大作业,也别把大学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
一开始分析就错了,八个油缸顶400吨,单个油缸最大推力是500KN吗?应该最小是500KN吧。说实话这是个非常简单的系统,精度要求太低,位置流量反馈即可满足要求,都没必要多轴控制。

网友(2019-07-04):
值得一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