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移动一个零件另外一个也联动

楼主(2018-01-09):
CATIA装配中如何移动一个零件另外一个也联动?就像拉动挖掘机的头部其它关节联动。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网友:
SW里可以设定相关参数,比如距离,角度等。这个软件不太清楚。

网友:
做好约束后,对主动件输入参数可以进行移动

网友:
DMU运动分析

网友(2018-08-01):
我也在寻找答案

网友(2019-01-11):
在装配设计模块了面将两个零件固联在一起,这样移动就会两个同时动,多个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