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震器校核

楼主(2018-01-09):
一部机器在安装平面上用了十二个减震器,请问怎样选择减震器的型号规格?

网友:
减震器的选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要通过具体计算。你要把你的工况说得再具体一些才好。

网友(2018-02-26):
设备重量,固有频率(如果有其他震动源需要给出参数),需要减震到何种程度。参数给出来才好选型。

网友(2018-12-28):
什么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