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颈向受力问题

楼主(2018-01-09):
如图是一个推进器车轮,但是装配时需要将左右两个轮子拆开在链接起来,以前都是用套筒焊接的,但是领导觉得不好喊我改成联轴器的,联轴器受能受径向的力吗?

网友A:
一般联轴器只能传递扭力

网友B:
直径多大?在两轮的轴上开螺纹孔,与联轴器配合。一般联轴器可以承受挤压,不承受拉伸。

网友C:
联轴器的功能是传递扭矩。不能主要用于承受径向力。

网友D:
可以在联轴器两端的轴上弄个轴承支撑 或者直接买个万向节

网友E:
能不能加两个轴承  承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联轴器只能传递扭力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联轴器两端的轴上弄个轴承支撑 或者直接买个万向节

主要是方便安装,万向节就更加不受径向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加两个轴承  承受力

两端是有轴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多大?在两轮的轴上开螺纹孔,与联轴器配合。一般联轴器可以承受挤压,不承受拉伸。

50直径

网友F:
我以前见过,两个半轴,当然每个都有一个轴承的
使用联轴器连接的,联轴器其实就是车一个套子。
后来我觉得挺好的,也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见过,两个半轴,当然每个都有一个轴承的
使用联轴器连接的,联轴器其实就是车一个套子。
后来我觉 ...

我们现在是用套子直接焊接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载荷的吧。假如你的轴承是球面的,轮端和联轴器端可以看做杠杆,你可以估计下载荷。我们用的时候,载荷也就是500N。如果是深沟球这样的或者一边两个轴承,类似悬臂,跟联轴器那里关系更小了吧

网友G:
没看懂,哪儿来的径向力?联轴器把动力机械的功率和扭矩传递给生产机械,哪儿来的径向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哪儿来的径向力?联轴器把动力机械的功率和扭矩传递给生产机械,哪儿来的径向力?

换一个图
请问,弹性套柱销联轴器,上面那个半联轴器需要轴向定位么~~~~会不会上下串~~~如果是其他形式的联轴器呢,上面的需要轴向定位么?如果尺寸大的话除了紧盯螺钉还有其他选择么(连的是电机轴)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联轴器的功能是传递扭矩。不能主要用于承受径向力。

换一个图
请问,弹性套柱销联轴器,上面那个半联轴器需要轴向定位么~~~~会不会上下串~~~如果是其他形式的联轴器呢,上面的需要轴向定位么?如果尺寸大的话除了紧盯螺钉还有其他选择么(连的是电机轴)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换一个图
请问,弹性套柱销联轴器,上面那个半联轴器需要轴向定位么~~~~会不会上下串~~~如果是其他形式 ...

需要轴向定位。轴向不定位的话,它会沿着轴窜动。

网友(点评):
也只能紧定螺钉了吧,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了。

网友:
你可以尝试用套筒联轴器,带销子锁紧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G:
需要轴向定位。轴向不定位的话,它会沿着轴窜动。

用轴端挡板+螺钉也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换一个图
请问,弹性套柱销联轴器,上面那个半联轴器需要轴向定位么~~~~会不会上下串~~~如果是其他形式 ...

说说我的看法:

不必做单独的轴向定位,当然,如果装配有要求另说。
因为,如果径向松了,轴向一定也会动。如果径向很牢靠,轴向也不会动。联轴器连接不存在只限制径向,轴向可以自由滑动的工况
另外,关于固定,紧定螺钉只适合小负载和单向转动。并且螺钉需要选择尖头的那种
如果是大负载或者有正反转,还是选择其他方法吧

网友(点评):
我看联轴器和轴都是过渡配合,或者过盈配合,那么低速串不了

网友(点评):
间隙配合吧?过渡配合的效果可能是轻松放进去或者轻压进去,过盈配合就只能是大力压入或者热装配了

网友:
刚性联轴器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说我的看法:

不必做单独的轴向定位,当然,如果装配有要求另说。

这个规范上的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查了设计手册,确实是这么写的。我平时真没太关注过。只是想当然认为应该是间隙。又学到了一点。感谢!

网友(点评):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联轴器主要承受扭矩,不能承受径向力,你要承受径向力(径向力不大),可以在这个联轴器外部加个套筒,用支头螺丝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哪儿来的径向力?联轴器把动力机械的功率和扭矩传递给生产机械,哪儿来的径向力?

这里不是说电机,是作为一个轮子的链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