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钣金折弯的问题

楼主(2018-01-10):
SW钣金折弯半径如何改为原始值0.7366

网友:
直接把默认那个钩去掉不就可以改了,还有为啥要半径0.73

网友A:
你试试把√去掉,手动填写,看下次是不是就回复0.73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去掉,手动填写,看下次是不是就回复0.736了

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那就关一次软件试试^_^

网友:
做个模板,设置好各项参数,保存以备下回调用

网友B:
点这个钣金,修改里面的折弯半径

网友:
向高手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这个钣金,修改里面的折弯半径

感谢, 找到了方法和你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