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6082 T6 ,阳极氧化,出现冲痕,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8-01-10):
上次发的贴子,谢谢大家的指点。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这里问下大家。

如图所示的痕迹,在放入氧化槽之前没有,氧化后才发现的。而且是批量的。

另外,这个痕迹深的约有,0.5mm.

网友A:
我只想知道这什么手机拍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知道这什么手机拍的照片

我说出来,会不会被别个喷。

OPPO 高清手机

网友(点评):
这清晰度也没谁了

网友(点评):
光线不好。

网友:
铝板铝棒需要吗?现货库存5000吨 2 5 6 7系高精铝板铝棒,切割下料 电话王13621373425

网友B:
氧化前没有,氧化后出现,这个是不是挂具痕??

网友C:
两个孔有一个孔有,那么肯定不是冲痕,要是化抛的冲痕,那么肯定是两个孔都有的,同意楼上兄弟的观点,应该是铝丝绑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氧化前没有,氧化后出现,这个是不是挂具痕??

不是挂具痕,小孔是通孔,上面加强杆,一大2小,下面杆子4个小孔。

一批 20件,都有这个痕迹,有的只有一处,有的两侧都有,有的下面杆子上的小孔也有(只有一两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孔有一个孔有,那么肯定不是冲痕,要是化抛的冲痕,那么肯定是两个孔都有的,同意楼上兄弟的观点,应该 ...

我们一开始也认为是挂具痕,后来我现场跟的,不是用铝丝绑的,挂具是穿在最上面那个小头靠那里,
第一槽 20件没有问题,第二槽20件就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D:
不是挂位,每次都是孔的位置,估计是孔里面有残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挂位,每次都是孔的位置,估计是孔里面有残留

一批有,一批没有。

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两点:
1、氧化工艺参数出现了变动,出了问题。

2、前面的化抛(碱洗,清水,配洗,清水),过程中孔内有碱 液残留,氧化的时候,发生反应,产生高腐蚀气体(个人外行想法)。

3、孔内有铝屑残留(氧化处理 供应商说这种情况,会有冲痕)。且不说有没有铝屑,两批货,一批完全是好的,一批都出了问题。所以这条应该排除。

网友E:
这个还是要跟进现场,找原因!工艺环节出的问题,和产品本身没关系。细心一点!(另外多说两句啊,手机有自动变焦和闪光灯啊,OPPO手机给你用成这样,老段也是心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要跟进现场,找原因!工艺环节出的问题,和产品本身没关系。细心一点!(另外多说两句啊,手机有自 ...

去阳极氧化 供应商那里,路上2小时车程 。

先做一件,全程跟踪,没问题。

接着做了一槽,全程跟踪,没问题。 (化抛的时间,氧化的时间,都有问询。)

后面一槽,供应商说我们不要急,(我们这个产品烘干比较麻烦,要30多分钟),他们中间做了其它产品。(晚点五点八点,这是第二槽的时间)
我就偶尔去看了下,觉得老是跟着,影响别人干 活。一直到化抛,我另一个同事去看的,都没有问题。结果就出事了。供应商也没有给个真正的原因。
致于处理办法,把这几个孔都堵上就行了。

但是,真实原因没找到,心里不痛快。

网友C:
不看到产品,不敢再评价了,从你的描述来看,还是阳极工艺的问题 ,如果堵孔就没了,那么化抛的冲痕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一个孔有一个孔没有,那么就有点奇怪,需要看实物,是不是冲痕,实物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照片还是有认知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看到产品,不敢再评价了,从你的描述来看,还是阳极工艺的问题 ,如果堵孔就没了,那么化抛的冲痕的可能 ...

我晚点再上点,清楚的图片。

楼主:
一般冲痕产生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有什么情况能产生冲痕,大师们能详细说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看到产品,不敢再评价了,从你的描述来看,还是阳极工艺的问题 ,如果堵孔就没了,那么化抛的冲痕的可能 ...

图片是通孔的正面和背面,大通不是通孔。
挂着的时候,有点倾斜,所以痕迹是斜着的。 挂在挂具上的时候,痕迹是刚好竖直向上的。

网友F:
挂痕,氧化的时候是不是穿孔挂的?由于酸洗的液体是有粘度的,很容易因为张力附着在挂具与工件之间。这样就会过渡腐蚀零件。导致最终氧化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挂痕,氧化的时候是不是穿孔挂的?由于酸洗的液体是有粘度的,很容易因为张力附着在挂具与工件之间。这样就 ...

没有挂这里。而且氧化之前是不挂的,在进氧化槽之前才上挂具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孔里面清洁不干净,进氧化槽后产生气泡向上飘,所以痕迹朝上

网友:
冲痕产生的原因是因为铝合金在化抛的时候与酸反应产生氢气,表面和孔周边都会产生,但是孔边缘因为药液流动速度更快反应更剧烈,氢气聚集的更多,而氢气向上导致孔上方产品表面反应加剧,造成局部化抛不均(实际是亮度过高)

这个是我们做生产的土方法理解,实际的反应过程更复杂一些,够写一大篇论文

一般的解决方式如下

1.调整化抛槽工作时候的搅拌方式(空气搅拌/机械搅拌)
2.调整化抛槽的硫酸/磷酸比例
3.使用合适的化抛添加剂
 q# V通过这几种方式一般都可以解决,

正是因为你的图片显示固定孔有问题,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判定不是化抛问题,因为如果是化抛问题,按照正常现象来看,应该是所有的孔都会有冲痕,而不是只有一个孔有 ,所以你的问题通过图片真的无法判定